电子元件及缩写

楼主(2012-09-18):
缩写                   中文                     英文
L                        电感                    lnductance
C                       电容                    Capacitor
BC                  贴片电容
R                       电阻                    Resistor
JP                    短接点                  Jump
JP/CN                 接口                   Connector
PQ                  场效应管
VD,D                 二级管                 Diode
VT,Q,V               三级管                transistor
RN.RP                 排阻                  ResistorParallel
ZD                 稳压二级管
W                      电位器
IC                      稳压块
IC,N,U              集成电路
X,Y,Z,G                晶振                  CrystalOscillator
S,SW                   开关                  Switch
CM                 频率发生器
               (一般在晶振14.31818旁)
U                       集成IC                 IC
F                        保险丝                Fuse
T                   耦合线圈                 Transformer
CP/CA                 排容                   CapacitorParallel
H                       固定孔                 Hole
T                       测试点                 Test  Point
LED               发光二极管              Light emitting diode
PAD                   EMIPAD                 pad
9231芯片            脉宽

2.   计算机开机原理
开机原理:插上 ATX 电源后,有一个静态 5V 电压送到南桥,为南桥里面的 ATX 开机电路提 供工作条件(ATX   电源的开机电路是集成南桥里面的),南桥里面的   ATX   开机电路将开始 工作,会送一个电压给晶体,晶体起振工作,产生振荡,发出波形。同时 ATX 开机电路会 送出一个开机电压到主板的开机针帽的一个脚,针帽的另一个脚接地。当打开开机开关时, 开机针帽的两个脚接通,而使南桥送出开机电压对地短路,拉低南桥送出的开机电压,而使 南桥里的开机电路导通,拉低静态 5V 电压,使其变为 0 电位。使电源开始工作,从而达到 开机目的。(ATX 电源里还有一个稳压部分,它需要静态 5V 变为 0 电位才能工作)。
3.   主板时钟电路工作原理
时钟电路工作原理:3.5 电源经过二极管和电感进入分频器后,分频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 起产生振荡,在晶体的两脚均可以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 450---700 欧之间。 在它的两脚各有 1V 左右的电压,由分频器提供。晶体两脚常生的频率总和是 14.318M。 总频(OSC)在分频器出来后送到 PCI 槽的 B16 脚和 ISA 的 B30 脚。这两脚叫 OSC 测试脚。 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 OSC 线上还电容。总频线的对 地阻值在 450---700 欧之间,总频时钟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 2V 电平。如果开机数码卡上的 OSC   灯不亮,先查晶体两脚的电压和波形;有电压有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 分频器坏;无电压无波形,在分频器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 坏。
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也不一定有 频率。总频一定正常,可以说明晶体和分频器基本上正常,主要是晶体的振荡电路已经完全 正常,反之就不正常。
当总频产生后,分频器开始分频,R2   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南桥处理过后送 到 PCI 槽 B8 和 ISA 的 B20 脚,这两脚叫系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 1.5V,这两脚的阻值在 450---700 欧之间,由南桥提供。

网友:
自己找来凑的   刚开始的时候  想学这个   查了  但都不全  就把他们凑了凑   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

网友:
這都是基礎了

网友:
这些确实是很基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