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6M-A V:2. 0A 跑码F0

楼主(2012-09-18):
  请求网友们的帮助。
精英NFORCE6M-A V:2. 0A 此板原故障为不处罚,更换了开关角+连接的电阻(正常修复),插上12V电源,上CPU,内存条,显卡,插上诊断卡。触发开机,诊断卡显示F0,触发显示F0。各供电正常(无异常,单桥板),请问这如何解决了?

失败告终,问题关闭。

网友:
帮帮忙啊?没人嘛

网友:
上BGA加焊

网友:
你能上电但没有测时钟、复位有没正常呀,先查时钟、复位信号有没正常没有再对应查。

网友:
清清COMS放电,再试试

网友:
期待你修好~等结果

网友:
amd+nv最后开启的是HT总线电压

网友:
cpu电压是多少,还有不插电源时,CMOS电池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