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灰线无电压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2-09-18):
我这里有一个长城ATX-300P4-PFC电源灰线无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在线等贴中。

网友:
带电分别测大电容的电压,看有没异常

网友:
灰色线为PG信号端,开启电源后正常电压应为5V左右;待机时的电压为0V.重点查下LM339及周围的元件.
把LM339的各脚待机和开启电压报上来.

网友:
没什么修的价值了。不修了。LM339和光耦,还有那个副控IC都换了还是一样的,P.G.没出来。

hjq

网友:
换“光耦和副控IC“做什么呢?PG信号是各输出电压都正常时才有5V的,如果各输出都正常就检查LM339的外围电路,尤其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测PG对地阻值,看是否短路。

网友:
重点查LM339外围电路,特别是13脚外围电路。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是300V大电容损坏所致,与别的电路没有太大有关系,建议直接更换300V滤波电容和均压电阻!
PG是各路电压正常后延时大约500mS左右输出的一个信号电压,也可以查一下PG线上的延时电容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