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46背光故障。内有详细说明

楼主(2012-09-18):
主角;三星46寸电视
故障:无背光,有声音。
1,用灯管测试仪测,每条灯管都是好的
2,用灯管测试仪点亮一去灯管,发现电视的收视功能是正常的,所以故障出在背光的。
3,拔掉驱动板与电源高压一体板的连线,直接给电源高压一体板通电,背光全亮,亮多久都不会黑。
4,拔掉电源,重复第3步,背光不亮了,等机器冷机后再重复第3步,背光又亮了。

背光不亮时,量ON/OFF是5V,直接将此5V接地,背光仍不亮。
只要接了驱动板,无论用什么方法背光都不亮。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测高压板供电还有亮度调节信号线

网友(点评):
高压供电非常正常。

网友:
补充:如果放一晚上,第二天可能开几分钟,正常使用。几分钟后一切回复原状。
全板除了2个大电容外全部电容都换了。

网友:
重点检查下亮度 调节 一般电压在2.3 到 3.6  V

网友:
看逻辑板有没有排线到高压板 有的话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我也觉的4楼说的不错 应重点检查下亮度 调节 一般电压在2.3 到 3.6  V

网友:
高压变压器换换,还有反馈电容

网友:
看逻辑板有没有排线到高压板 有的话是逻辑板坏了。我想也是这样。

网友:
楼主啊,请注意发帖求助时备注一下屏的型号及规格或上图,你自己看看吧有那么多师傅为你在猜哑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