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9-18):
故障是开机电流跳变到1.3左右回到0.9 画面无显示,外接也无显,加显过显卡,刷过BIOS,内存也换过.不知道怎么修了,求思路,有没有高手修过这个本的,求供献,求图纸:上图

此机的BIOS文件 e425板号LLW-1 AMDA

网友:
无可教也。。。。CPU、内存、桥供电对么。

网友:
再查查桥呀。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换个CPU看看吧。

网友:
北橋,一般這電流是虛的,U其實還沒跑。

网友:
期待结果  楼主 不要盲目哦  相信你哦

网友:
上BGA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楼主 还没修好么  结果如何  好奇啊

网友:
仔细对照图纸和点位图看看,是不是少件或者被人动过手脚,把电感什么的换成电阻之类的

网友:
排除一下外设,试试

网友:
准备加焊北桥,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了

网友:
你在查查cpu或者换一个cpu试一试啊!在者看看cpu座子有没有虚焊现象!

网友:
太新了,没东西换,图纸都没有

网友:
换CPU,北桥的可能性,大呀

网友:
么有奇迹啊.还是一样.悲剧了.

网友:
楼主,现在结果出来了吗?很期待你的结果啊,分享给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2014-12-04):
我也有一个  时显时不显
这个B机子显示要换才行   不换不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