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显示器的简单思路

楼主(2012-09-18):
1显1。显示器开机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屏背光也没亮,主要先检查电源板 。一般显示器电源分两种:一是外置、二是内置(也包括电源高压一体的)。外置的一般多是用12V电压可以直接用表测量出来.也可以用另一个好的12V电源插上开机试试。  内置的要测量有无300V.和次级输出的:3.3V.5V .12V (3.3和5V供芯片和屏电路)
(12V一般是高压板供电).
1、  2.显示器开机如果能亮一下就不亮了,或都不亮,电源指示灯亮,或有点暗暗的图像等等,有这种情况的先按开关机按钮,看能不能正常关机,或者拔下信号线看看指示灯的变化,大致确定一下是高压板还是灯管引起的故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源和驱动板引起的。
(当然最简单快速的方法是用新的备用灯管换上开机看看是什么现象。)首先我们检查高压板的电源供电,之后检查驱动板有没有启动信号给高压板,检查启动信号一般是测量电压,按显示器开关后正常的高压驱动电压是:(从0-5V,也就是高电压驱动。但有及少的机子是从高电位变成低电位来驱动高压板的),只要在开机时有这样的过程大致可以确定电源板和驱动板是基本正常的,如果显示器的高压灯管还不能点亮,那就重点检查高压板和灯管了。因为,现在的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对称的设计,而两边都坏的可能性很小。一般老机容易出问题的是升压管,升压变压器,灯管等,新机的保护电路和工艺问题比较的多。检查一下高压板保险丝有没有坏、三极管、电容、电感、升压变压器等等之类的损坏等等。有机会要应该多备几块高压板,各种灯管。原因是:如果怀凝高压板与灯管故障时,可以插上一根高压板,快速精确判断故障所在。19英寸以下的屏常用四灯、双灯、单灯的高压条,很多品牌机为了节约成本,高压和电源是连在一起的.也叫一体板。如果修不好高压板时,电源板又和高压集成在一起,不一定要换整块一体板。因为要换原来一样的成本太高了,能修好是最好,不能修好的,就应该想最简单的方法改造,找出高压板的供电脚、启动脚、地、亮度控制脚、接到替换的高压板上即可。
以上是本人的简单笨方法,.尽供兄弟们参考。

网友:
学习借鉴一下,现在开始卖L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