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 PLUS跑9B

楼主(2012-09-18):
主板拿来时内存旁有线烧断。。接与不接多跑9B。。内存供电有时1.6v有时1.3V。。其他供电正常。。。刷个BIOS了。。没用。。。。做了北桥换一样。。。求高手、、、

网友:
应该是内存插反烧掉的吧,插一下内存的0.9正常不

网友(点评):
经常都有人反着插烧内存槽的,不能全插进去,但是会短路了内存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了你能插进去。。。。

虽说不能全部插进去,但本人确实见过有插反烧坏主板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说不能全部插进去,但本人确实见过有插反烧坏主板的情况

说点有用的经验吧

网友(点评):
这板子不上内存的时候内存电压1.3是正常的,上了内存就到1.6了。你还是查下总线吧

网友:
在仔细找找 还有地方断线没有

网友:
我感觉内存电压不稳定,还要查线路

网友:
看有没电阻坏

网友:
看看内存槽里面有连接的地方么,供电场管有无软击穿,周围电容,排阻查一下。

网友:
我有台机器和你的一样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