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掉电

楼主(2012-09-18):
一台CQ40 插电池电源一起用 就掉 单用电源可以 开机提示什么BIOS 一串英文报错 是不是bios的问题
掉电

网友:
占个沙发 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
电池冲放电电路查下看看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的话再看看充放电电路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刷个bios吧 应该是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