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里的一个电阻不知道是多少,有图,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2-09-18):
颜色方面,我有一点搞晕了,请大家帮我算一下电阻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不是色环电阻吗

网友:
这个电阻看上去很怪。我看了一下不是2.9欧姆的话 就是.029欧姆的。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你找一个一样的测量一下.

网友:
2.9欧的电阻

网友:
0.29,如果是电流取样电阻,基本就对了

网友:
若无意外应该是电源功率输出管接地电阻。
0.29

网友A:
红 白 银是0.29欧   金表示误差是5%最后一位可能表示材料  不用看

网友:
0.29的 0.22 0.3代换一般没啥事

网友:
橙白银金~应该是0.39欧姆,误差为5%,电阻不是精密电阻的话不会有0.29的阻值标识的,只有0.22~0.24~0.27

网友:
0.29欧 就是这个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 白 银是0.29欧   金表示误差是5%最后一位可能表示材料  不用看

未位可能是温漂吧

网友:
依次按照色环电阻的排列形式:红  白   银  黄   灰    应该是:0.29欧姆啊!

网友:
0.29欧,常用作取样电阻

网友:
应该是橙白银,0.39欧。

网友:
如果这个电阻是橙,白,灰,金,蓝五色的话,这个电阻是39.8欧。

网友:
依次按照色环电阻的排列形式:红  白   银  黄   灰    应该是:0.29欧

网友:
0.39欧姆,银色*0.01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阻值是0,看颜色又感觉很乱,所以我不会了。

网友:
0.39是对的。。。

网友:
应该是红色吧,0.29欧姆。

网友:
阻值是29.8K

网友:
0.29/////////

网友:
红 白 银是0.29欧 找个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
肯定是0.39,没错的,用0.33就行了

网友:
百度有一个色环电阻计算器,超级好用。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开关管S级接地电阻找个几欧的就可以了 鉴定完毕

网友:
应该是0.29欧姆。

网友:
开关管S级接地电阻.不用那么精确 0.29到哪里去找 随便找个几欧姆的都可以 但是电阻功率要大于或等于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