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xus 80is e16错误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2-09-18):
请问ixus 80is e16错误是哪里出问题了
开机镜头能正常伸出去。报错E16 然后镜头能退回来
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要怎么检修? 感谢

网友:
应该还是镜头问题,主查镜头部分

网友:
E16     主板故障 (在 EVF 模式下,正在记录或记录完成后,在特定时间内,CPU 和外围 IC 间的通信没有结束

网友:
请问这种问题要查些什么 地方呢?

网友:
请老大指点一下 要怎么修,。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机器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