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K40不触发,求思路

楼主(2012-09-18):
TCLK40不触发,待机0.01A电流,有3V5V,是不是待机电流小?怎么修啊,本人新手,谁能帮我,另好心人传个图纸给我

网友:
查IO供电复位

网友:
有3/5V的情况下 不触发 建议 首先 找 到开关 看开关是否有3.3V电压   然后检查KBC的5个工作条件 量测晶振2脚的压差 最后考虑南桥的5个供电条件

网友:
开关有5V电压,晶振二引脚也有电压啊 KBC是什么啊

网友A:
可能叫法不同 有人叫KBC为I/O  EC 等!

开关有供电 说明 条件1满足
KBC 有5个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EC(可能是BIOS控制的)、电源控制(ACOK ACIN# RST 供电)
剩下的就是南桥的5个条件了 就加焊或重植或更换了

网友:
查I0工作和南桥,BIOS

网友:
开机电压和32。768正常的话刷咯BIOS应该可以,这号机器BIOS问题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叫法不同 有人叫KBC为I/O  EC 等!

开关有供电 说明 条件1满足

哥们,还能更详细点吗?我是新手,小菜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哥们,还能更详细点吗?我是新手,小菜

PWR SW ON 是什么信号 ???这个脚没有电压,正常吗?

网友:
手把手的的没人会教你的,问完一个问题还有一堆问题,楼主你先把基础的东西学好了,再上来问吧。

网友:
检查时钟信号有没有

网友:
怎么查EC 的工作条件啊,谁能说下啊电路  图看不懂哦

网友:
KBC就是 那5个  供电跟时钟直接检测  10。000KHZ晶振  两脚压差 供电正常不正常!
                                    充放电芯片的信号是否常发出!
EC就是带 EC程序的BIOS  如果程序坏了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 SW ON 是什么信号 ???这个脚没有电压,正常吗?

开启信号 。。。。。。。

网友(2013-07-23):
谁有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