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L BIOS密码清除方法

楼主(2012-09-18):
短路一下,就OK了。

网友:
好经验,收藏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A:
哦 太好了!!! 谢谢你的分享!!!    你那个箭头他指的是哪! 那个元气件??

网友B:
短路哪里,请楼主详细点

网友:
以前修东芝的也有这样解法的,呵呵。短接开机一下。。再断开再打开就可以直接进BIOS了。然后再从BIOS里面把密码清除掉,OK

网友:
什么清除的啊,我没什么看懂,楼主能不能细说一下 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本子 先收藏 以后遇到了 试试

网友:
好像好多了笔记本在内存条下面都有个清除BIOS密码点

网友(点评):
是的,三星的好多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哪里,请楼主详细点

内存处有两个三角形的焊锡处 短接几秒钟就可以消除bios密码

网友:
J5那里是两个点

网友:
有这种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太好了!!! 谢谢你的分享!!!    你那个箭头他指的是哪! 那个元气件??

不是原件,是短接点。

网友:
好经验啊。。。。。

网友:
学会了,下次的记的要试试,不然就忘记了。

网友:
下次碰见,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