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显示红色

楼主(2012-09-18):
请教大家LED的屏(BOE HT101WSB-101),现在屏幕呈红色,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是LED灯条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LCD有灯管, LED没,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问题,如不行,试试刷B1OS

网友:
  驱动板额   还有可能是程序问题额

网友:
这种屏的bios哪里找啊?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啊?请回答一下,我就是将屏接口插拔了几下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