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正Q7C3 高压板

楼主(2012-09-18):
我不懂显示器维修 所以想直接找个电路板换上。
以前的板子开机亮一下就黑屏 指示灯正常 关机再开2秒又黑屏,拆机看有两个35
v470Uf电容鼓包,换掉后故障依旧,本人不会修理所以想直接求块主板换上交差。

网友:
附板图一张

网友:
5706换掉,补焊5706中间的电容和高压包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不良。或者是保护了。灯管老化。

网友:
此板是明基的板,查4个5707和2个9024,如果有击穿的予以更换,再补焊高压包旁边白色的电容及高压包的引脚即可修复。

网友:
这个板最爱坏的是C5707 0.22电容 其次是线圈

网友:
路过看高手回复,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