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有时开机但过段时间在开机之后就不显屏

楼主(2012-09-18):
求大神帮忙  电源还没试过      这没法试啊         一个小时也难得不显 一次    但要开机的时候要按两下有时要三下   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怎么就没人啊啊啊

网友:
看看电容,刷下bios。压下桥是不是虚了。

网友:
呵呵,我也一块这板,前二天刚坏

网友:
楼主的描述指向桥的原因比较大

网友:
上电断电,再上电,这个是正常的在华擎的板上

网友:
我这用的很多都是华擎的  还蛮好用的     到现在也就坏过一两块   这个是返修过的    现在只要不显屏 拔下电池就好了  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