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6s16w白屏

楼主(2012-09-18):
如题,刚开机是好了,看了十几分钟,图片慢慢变白,最后白屏了,求助啊

补充内容 (2012-9-20 23:41):
现在开机就白屏了,不知道咋回事,也没怎么动啊

网友:
驱动板芯片是否过热,实在不行改个通用的先试试

网友(点评):
驱动板上面的芯片发热正常,稍微有点偏高,但没到烫手的地步,我这里没有板子可以试屏,还不知道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开机能用的话,是不是芯片慢慢变热导致呢,现+个散热片试试吧。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过热,或者屏的问题!

网友:
看屏有供电没

网友:
是不是奇美V260B1-L01?如果是。屏挂了。

网友:
屏线插好没啊

网友:
我修的一台创维26寸也是这样,刚刚白屏时原来的图像就好像停顿了一样,拆开屏用手轻轻碰右上角排线就正常了,现在只能将就用一块海绵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