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640集显BIOS

楼主(2012-09-18):
emachines  d640集显BIOS,,,绝对可以用,,我的机刷亮了。。上电到1.3左右不动了。。

网友(2012-10-18):
D640 BIOS好用吗?

网友:
电流跳到 1.12 还不亮 是不是bIOS 问题

网友:
谁帮我发一份啊 没有金币了  郁闷  qq497476280

网友(2012-11-28):
确定是集显的吧,我都刷了好几个了,都不行。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台D640,也是跑1.2不显的,做的桥,明天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唉  北桥换了,BIOS 刷 了还是一样,开机直跑1.2   请教下各位高手

网友:
是的,这款机器BIOS容易坏

网友(2019-03-26):
我的现在是有时候可以开,有时候开不了,刷一下试试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