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网卡不识别,判定人为故障,暴力维修!

楼主(2012-09-18):
同行把机器拿来的时候!说网卡在系统下认不到!在排除驱动问题之后拆机,结果发现主板实在是太惨了!整个网口都黑了 估计是同行更换网口时火太大PCB板都烧黑了 掉了好几块 完全报废了! 网卡芯片 滤波器都有动过的痕迹!无奈了 只好先处理网口了 找了全部的料板 结果无奈的发现没有相同的! 没办法改装吧!找到一个有5分像的网口准备更换 ,飞线1,2,3,6。更换后发现 还是认不到,没办法一定是网卡芯片烧掉了,继续拆料板,更换网卡芯片后 终于认到了 但是还是上不去网? 检查网卡滤波器发现滤波器 坏掉了 更换! 终于ok了!

啥也不说了看图吧!
主板上打个洞 飞线  接口AB胶粘的 网口的印 是烙铁烫的!。。。。。。

网友:
兄弟,你怎么那么有才呢?要是我看到那板子,修都不修了,
很好,好强大呀,

网友:
其实我看也头疼!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
看着都这样了 要是普通客户早就让他换主板了

网友:
换板成本在那呢! 况且是同行的板!很多无奈

网友:
飞成这样 还修好了  也是很高的技术

网友:
楼主,你真是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