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士齐22寸HI221D电压正常 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09-18):
翰士齐22寸HI221D电压正常 指示灯不亮 故障应该才驱动板 芯片是TSUM58WHJ-LF-205 板号是490901300100R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事 有程序的给我一个 我写下试试

网友:
25系列的芯片你有这样的编程器吗?

网友:
有啊 怎么了 维修常用的啊

网友:
据我观察应该不是数据问题 通电烧一会就可以开机了 估计是某个小电容的问题

网友:
那就检测一下驱动板的3.3v正常吗。

网友:
3.3V正常 芯片没有资料 也没有示波器 只能按经验修来了

网友:
最要命的是烧热了能开机了 我断电等了2个小时了 就是不犯病了 等不起了 先修别的机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