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都正常,还是不显,怎么办

楼主(2012-09-18):
现在我有一块ms-7309的主板,供电都正常,还是不显和不跑码,接下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是板坏了?
主板

网友:
北桥挂了啊

网友:
如果集显那就北桥挂了

网友:
更换北桥芯片试试

网友:
台板要是换北桥那就亏了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测量下主板的前端总线,,可能空焊。。

网友:
供电正常,时钟和复位咧! 板子有复位吗?

网友:
cpu是好的么?用手压住桥或座在开机看看。bios,这个可能应该很小。

网友:
测USB中间的两脚对地阻值,其中一脚的阻值不一样,有900多,其他都是714。是不是桥挂了,是南北桥合一的!风扇能转,供电正常,按复位针脚,诊断卡复位点能亮

网友:
时钟,,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