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510 打雷短路维修

楼主(2012-09-18):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compaq510的机器, 客户描述是打雷后不亮了。拆机发现网卡烧了个洞,南桥也巨烫。更换网卡南桥后报PCI设备与ID不匹配。具体看图   这种情况也可以进系统就是进系统后装上网卡驱动过了LOGO画面就反复掉电重启,只要进安全模式禁用就没问题了。有遇到这种问题的高手给点提示。

网友:
网卡换个多个了,供电都是正常的。复位电压也到了。主板已认到网卡就是打上驱动就掉电。

网友:
等待高手进来解答。。。。。

bao1024 -5
南极宝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快点

bao1024 -5
南极宝宝 -10 高手来了严谨灌水

网友:
你这网卡边八角at24c08一定也挂了一定要一起换掉

网友:
版主就是版主,我感觉到会是这个MAC地址存储器我也换过了。但不是同版型上拆的还是不行,我估计要从同板型上两个一起换才行。可是客户要的急让他装个外置网卡了。

网友:
我认为还是bios可能性大。

网友A:
客户没有给你机会修好啊,估计版主的建议能解决,只是电脑已经拿走了

网友:
拆掉网卡 直接改一个内置的USB网卡上去 我这里料少 也懒得定芯片 一般都这么做 前几天一台541 打雷坏 网卡 南桥 CPU供电芯片 CPU 4个全坏了

网友:
六楼版主 很厉害哈~~~

网友:
可惜不能看到结果……不过方法记记

网友:
我感觉跟网码芯片有关系!

网友:
如果6楼的说了芯片换了的话 把网卡模块也换了试试 就是那个黑色的一大块   不行的话就可以考虑南桥了

网友:
感觉最好把网卡网桥和MAC一起换了应该就行了 打雷的话 网桥坏的也蛮多的

网友:
等待高手进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没有给你机会修好啊,估计版主的建议能解决,只是电脑已经拿走了

昨天同行叫我们买料板说还会回来换,到时候搞好了通知大家

网友:
网上买个300大洋,坏板留着自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