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 AMD不触发求助,ecrst#不正常

楼主(2012-09-18):
手里一台DELL1526,故障时无待机,不触发,刚开始以为bios问题,刷过bios,不行,后来重新检查,发现ecrst#不正常,带电测试,ecrst#为低电平,测其阻值,正常,但是,带电时,其阻值偏低,查控制ecrst#的电路正常,把ec的脚翘起,发现带电时是ec上的阻值偏低,ec换过,求思路。 rsmrst#为高电平正常,ecrst#还有经过一个上拉电阻,也正常。

网友(点评):
带电时,其阻值偏低?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ecrst#不稳定,当其正常时,开机显示正常,不正常时,没待机,阻值很低

网友:
跑电路,修信号,没有人教过啊

网友:
uth首先你带电测阻值肯定很低,这做法也不对。不要带电测阻值。查谁发出来的信号,相连的元件也没几个吧

网友:
没有EC_RST#,该查EC_RST#之前的条件,比如EC供电,然后主板3,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