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绿线电压5V

楼主(2012-09-18):
开机绿线电压5v  紫线 5V                  绿线接地 没反应 其他线 没有电压

网友:
同学呀,你这么说如何能帮你呢,干脆你把电源拿来修吧。不知道你电源构造呀,查两个开关管及相连电路,查次级推动电路,查电源管理芯片,查毛......... 把构造发上来吧,如果电源结构也不懂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