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一块LP141WX1的屏

楼主(2012-09-18):
收一块拆机屏 LP141WX1   无斑无点,拆机

网友:
闪屏门的,有块

网友:
别的14.1的要吗??

网友:
N141C1-L02 要不 ,也可以用到你的机器上!

网友:
有一块拆机屏 LP141WX5的闪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少米?你那是高分屏吧?

不是高分屏是低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分屏是低分的

你需要的话可以加我QQ75557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