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00G 笔记本硬盘全盘坏道de下怎么提取数据

楼主(2012-09-18):
st500G
笔记本
硬盘全盘坏道de下怎么提取数据?
现在速度很慢,别的参数还用设置吗?
笔记本

网友:
固件坏了,把固件写好。

网友:
在基地的我经过向罗老师学习也知道全盘坏道肯定是固件坏。
你想想,一个硬盘怎么可能全盘坏道呢。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那你需要先把固件修好再说啊

网友(2012-10-23):
希捷的不好弄,先硬拷贝吧,然后测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