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惠普DV2000,无待机电压疑问

楼主(2012-09-18):
   惠普DV2000 945独立主板,不通电,待机电流0.005,主板无待机电压3.3V,5V ,
测量EC,BIOS,都无供电 晶振也不起振,电源主芯片是TPS51120,
根据纬创时序得知,
从插入电源适配器后,过隔离保护电路产生DCBATOUT,EC收到AC_IN#,
TPS51120有18.5V供电后,产生线性电压5V_AUX_S5、3D3V_AUX_S5,
然后3D3V_AUX_S5转换成KBC_3D3_AUX 使EC KB3910得到3.3V供电,
EC随后发出S5_ENABLE产生3D3V_S5和5V_S5待机电压。

现在,DCBATOUT电压正常,EC的AC_IN#无电压,(低电平有效),
TPS51120:
22脚VIN:18.5V,
4脚基准电压:2V。
2脚,7脚COMP1,2:5V。
20脚V5FILT:5V 。
21脚:VREG5(5V_AUX_S5):5V
19脚VREG3(3D3V_AUX_S5): 4.9V 。
29脚EN1:4.9V。
12脚EN2:5V。

从以上数据得知,19脚VREG3(3D3V_AUX_S5).29脚EN1:4.9V  .应该是3.3V才对,
3D3V_AUX_S5是TPS51120自身发出的啊,为什么19脚VREG3会产生4.9V???
TPS51120换了两个了,检查周边电容,场管都无短路,
到底什么情况会导致TPS51120第19脚VREG3出来4.9V??? 实在想不通了,请高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到今天还没一个回复,伤心!
还好今天修好了,
3.3V后面的滤波大电容不良,必须换才行,撬开没用!

网友:
   嘿嘿 我来给你顶一哈  我也是新手啊

网友(2012-10-23):
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
噢蟹!!今天也修了一台和你这一样的,无待机不触发,换3V 5V电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