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断线~

楼主(2012-09-18):
联想G430 集成显卡 版号LA-4211P 进水现在待机都有了也可以出发了,电流跑到0.8就卡住了没有跳变
发现触摸板左键下面有2根线腐蚀短了,那位大侠手上有这块板再修的帮我看看这2根线是跑哪里去的

网友:
看电路图啊,虽然没有点位图,电路图还是能判断出个大概来的

网友:
对啊 楼上的   电路图上很明显啊   !!

网友:
    呵呵  找个电路图搞下

网友:
自己看图纸最清楚了

网友:
进水机最麻烦,主板断线都不知道从何处查起。

网友:
查电路图慢慢找杯

网友:
你就不会从网上找个电路图看看啊,无药可救了

网友:
查一下电路图吧。

网友:
各种查图纸~~

网友:
反面没有孔的吗/。最好是看看电路图的。

网友:
就算没腐蚀,还得依靠图纸

网友:
用放大镜看一下就行了把断线的地方 洗干净,刮开就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