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广达代工的主板号码含义...

楼主(2012-09-18):
我的板子是DAOUW1MB8CO 跟号码是DAOUW1PB6CO板子上的配件能通用么?就是那个有usb 开关 音频 读卡器的 那个小板...

网友:
没有人知道啊??在网上也搜不到

网友:
板号是PCB制造商印刷上的,

网友:
你看什么配件啊.....芯片的话就找型号一样的,电阻电容之类的还有管子之类的测量一下如果相同就可以用 啊

网友:
就是板子上usb 开关和音频的一个扩展版。。。只要接口线序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