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没有待机修复

楼主(2012-09-18):
今天接了一台宏基4741G的机子,客户说是放在家中好久,今天要用,但是怎么就是不开机。自己拿到机子,按下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心想是不是电源坏了。于是首先拿过电源测量一下电源的输出,正常19V,没有问题 ,就给客户说主板有问题,需要做芯片级的维修,就这样把客户给打发走了。心想学习了这么久的理论,现在应该联系实际的时候了。
       三下五除二的把机子给拆开,靠  …… 吓一跳,机子里面腐蚀的一塌糊涂,可能是放在家中受潮了吧或者直接进水了。做维修首先从简单的容易的开始吧,找出洗板水,拿出牙刷开始清洁,把板子洗的差不多了放进烤箱了烤了一会。拿出来按照老师的方法一步一步的,首先量一下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3V5V的电感忽高忽低的,其他的都正常,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直接通电看一下吧,通电之后首先量一下3V5V都出来了,心里暗喜呀,这下可能有戏,装好CPU内存按下开关键,看见三次跳变,接上屏幕点亮能进系统,心里高兴这下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可过了一会电脑直接关机了,这是怎么回事情呀,想起刚才系统供电阻值不对,又重新拆开,一量,靠……3V5V一直在1点几V徘徊不定,直接顺手挑起电感测量输出,环视这么个样子,接下来找来图纸看一下系统供电的芯片,发现用的是RT8223BGQW,一看这个芯片没有怎么见过,但是由于老师讲了很多的芯片,还是很快的找到了关键测试点。16脚主供电19V直接由公共点给过来正常,13脚EN也是有主供电通过了一个电阻R199给过来的也正常,接下来应该出线性电压了8脚CREG3  3.3V正常,17脚VREG5  5V正常,再看一下单元控制1脚ENTRIP1  6脚ENTRIP2  0V感觉不对查找两个信号51123_ENTIP2来自哪里,在电路图的搜索栏中输入51123_ENTIP2,一查这两个信号直接经过两个电阻接地了,不太明白,看看下一个关键点吧3脚REF基准电压吧,一量0V,有时候1点几V感觉不对劲 在摸了一下芯片微微的发烫,心想是不是芯片挂了,管他三七二十一跑去中关村找了这么个芯片拿来换上,通电一量3V5V出来了很稳定,就装机试一下,按下开关宏基的LOG出现了,于是装机烤了一下午没有问题,直接装好机子打电话叫客户来拿

网友:
附上图纸可以申请转正了.

网友:
芯片性能不良了

网友(2012-11-17):
很顺利啊

网友:
跟老师学了硬件和自学的就是不同啊,手头上资料一把一把的!

网友(2012-12-28):
有没有图纸呀! 发一份  谢谢了!!!

网友:
上份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