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士齐28显示器HG281D图像抖成锯齿状特殊故障

楼主(2012-09-18):
翰士齐28显示器HG281D图像抖成锯齿状特殊故障 像素点不稳定 晃动 屏供电的电容换过了 电压也稳定 有没有遇到类似故障的 此机还有独立的逻辑板 我搞不清是逻辑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该机是1920X1200分辨率的 手里没有能代换的驱动板 求大神指点
显示器

网友:
是不是干扰或者数据线的问题啊,你上个图看看

网友:
图我穿不上来 总是超过字节 冷机的时候最严重 一大片一大片的虚影 热机就只是字符抖 把菜单调出来绿色背景里有少许白点闪过

网友:
1.jpg: 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那么大的附件(不能超过 307200 字节)
2.jpg: 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那么大的附件(不能超过 307200 字节)
这是什么原因 数码相机的直接传也不行 用QQ截图后还是不行 怎么回事

网友:
下午刚修的dell花屏,换过屏线后就是你这种状况,用风枪把主芯片管脚加焊一边正常了,希望你的情况也如此

网友:
放弃维修了 用户只能出150 淘宝上驱动板150 逻辑板90 没钱赚 放弃 不过感觉是屏的问题 跟精华帖里的屏坏差不多

网友: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