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处理怎么样

楼主(2012-09-18):
笔记本摔了一下,结果没有显示但能开机,经过重新固定插头后,有显示了,但是受到震动后又没显示了,拍打后又正常了,估计是显卡开焊了,并且发现有小零件脱落,好像是电阻,很小,不知道从哪个位置脱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买了一片主板换上,一切正常了,花了200元,这样处理可以吧,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2013-07-17):
主板这么便宜肯定换版,维修费都要1-2百,摔过的板修好后不太耐用。

网友:
都摔零碎了换主板也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