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C开机亮一下就灭了,拔掉电源在插就不亮了。怎么做都不亮。

楼主(2012-09-18):
开始遇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应该是高压,和灯光。接着我就把显示器下开看了一下。肉眼看到的都没有异常。我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想了想是不上驱动板的问题呢。我就把电源通了测量驱动板有无电压。怪了,什么都正常。真的下了狠心了,把灯管拆下来看。还是没发现什么异常。郁闷了。。。然后我就测量到了按键的5V。接着测量一个按键短路。。死活没电压。我就拔掉电源把开关拿下。在测量正常了。。当时真的开心。换上就OK了。
   所以我觉得维修真的要有耐心。多试试。  也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是啊 不过按键短路确实少见 一般不会去检查按键 容易忽视

网友:
最开始我也那样想啊,可是什么电压都正常啊。没有什么下手的咯,只好下手开关5V的电压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