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诊断卡跑E1

楼主(2012-09-18):
华硕G41,上3代内存的板子,
CPU插槽断了2根针,看了下,是VSS,应该不影响,
现在不插内存开机诊断卡跑到E0,喇叭响报错。
插上内存跑码到E1,喇叭不报警
这个是什么原因,?
另外G41能支持单根4G DDR3 1333吗,看华硕官网说主板最大支持8G内存,理应支持4G*2的。

补充内容 (2012-9-20 12:10):
换了单条2G的内存正常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说不定那个太老了,内存供电有没有查呀?

网友:
不插内存所以检测不到内存,所以会叫,插了内存不叫了跑E1,是检测到了内存但没有过内存,所以不叫了。

网友:
先刷BIOS,bios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E1是档内存啊  查下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供电测了么

网友:
查 供电 ,基准电压,也不能忘了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CPU已经工作,抓到内存,但不过内存,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问题不会很大。

网友:
内存供电如果正常,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就需要刷bios了

网友:
大部分是BIOS问题,很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帮顶,
换了条2G的内存,正常了。
不知道是跟4G的内存有兼容性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要是我我也会先刷bios

网友:
楼主说了换2G 内存正常,是不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2016-07-24):
频率不一样也会不过内存

网友:
很多人不懂装懂,乱JB回复

网友:
没碰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2017-01-0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4G内条总是显示E1,换成2G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如何能够让它识别4G内存条,刷哪个BIOS?

网友:
估计是上了1600内存

网友:
刚也有一台,看看你有没有修好…………

网友:
感觉是么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