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SO

楼主(2012-09-18):
手里有三块9600gso384M显卡,现在是测试卡跑2b不显示,核心换过,现存换过,BIOS刷过,各路供电正常,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其中有一块花屏加焊后跑2b但是核心好用

网友:
更换主芯片

网友:
gso这种显卡太坑爹了,尽早放弃,我都放弃两张了

网友:
嚴格來說
體質不良的晶片
一切都是原廠搞的

肯定的,买来不良品肯定要消化的掉的

网友:
这种没有必要在修,要修都去修一些GTX460以上的卡,你种卡,,你量一下电杆吧,可能是电杆坏,这种真没意思修,我修地所有的9600系的卡2R不过都不是核心换,和核心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
看看耦合电容有没有掉了

网友:
哥觉得你说话既没分量又没质量,更别谈责任. 你以为修460是说说的 ?你狠牛逼阿 ?

网友(2012-10-19):
从小卡修到大卡啊,一下修大卡怎么能修得了啊?

网友:
昂达这个9600gso就是有这个问题,不知是不是PCB的问题呢,手上有几块,有块也是加焊后2B,但核心是好的,拆到其他板上正常~~~怀疑是PCB问题~~

网友:
美丽的谎言修好了回复一下,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