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2200W 显示器 显示LOGO 不显示图像 MCU程序

楼主(2012-09-18):
板号:200-100-MC958W RE\V:S2H
此机可能是雷击过的,同行拿过来的,电源板保险整流桥,开关管都坏了, 现在电源板解决了,驱动板也有问题

故障是,开机显示海尔LOGO    VGA输入后 无图像,指示灯黄色变成蓝色,偶尔自动弹出菜单,偶尔自动关掉显示器。  MCU坏的几率很大,,,,,可是找不到 此程序,,,,此驱动板也找不到。 是感应按键。

有此程序的 贡献下,卖我也行。

有此板的给个价。

网友:
是mcu  坏了 吗

网友:
我修到一台明基20寸的液晶,现象倒是很类似,想换驱动板,结果那台是驱动板长在液晶板上的,没办法换。纠结啊

网友:
这应该是硬件故障 不是程序的事 换板吧

网友:
输出无信号,没看下 三极色?  我觉得图像处理器面大

网友:
叫客人以后不要买海尔电器,维修同行都知道液晶电视、显示器电路图有一部分连他自己都没有,最搞笑的了,因为是代工产品。我这还有有两台海尔液晶电视没有电路图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