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个杂牌 的显示器是LED的

楼主(2012-09-18):
今天修到一个杂牌的显示器啊是LED的,问题是亮一下就灭了,我查出来是高压板的问题,但是显示器是LED的啊  ,没有那种高压板,我在网上看了,我想把它灯管改成LCD的,但是它里面只可以放一条灯管,但是显示器很黑,客人没得办法接受啊,高手给点意见吗

网友:
LED改LCD?这想法很有创意,估计没几个人试过。12V的LED升压板大把地方有卖啊,宽电压的就不是很多,买一个升压板改上去不就完了吗,买全能接口的升压板也才15块,不管它是几P的,通杀

网友:
没原装的就用通用的,又便宜

网友:
应该可以买到led的高压板

网友:
就是啊,不买高压板,怎么会想到改成LCD啊,想法很特别。

网友:
没有那种LED的高压板啊,我改成LCD的就可以用LCD的高压板啊,那个显示器又是个杂牌啊,我在淘宝看了 啊,没有那种板子啊

网友:
買不到原廠的就買通用型一定有人有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