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21 屏幕和电源灯一亮一灭故障排除

楼主(2012-09-18):
优派va721  刚开机时屏幕和电源灯一亮一灭,过一段时间后正常显示,拆机查看发现电源板黑圈里的两个16v680uf的电容鼓包 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电容使用时间长容量变小了。

网友:
太简单的故障了。

网友:
12v电容引起的。。

网友:
太明显的故障,

网友:
液显常见故障!

网友:
简单的问题哦!!!

网友:
漏电引起来的  故障

网友A:
这种当着顾客的面我都是趁顾客不注意把电容压平 否则一般的顾客都能看出来电容鼓

网友:
-电容鼓包的机器...

网友:
这个电路有点儿意思。。。

网友:
太没有意思了,发这种

网友:
液晶维修常见故障的部分!

网友:
这么简单的也发上来啊,没啥技术含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当着顾客的面我都是趁顾客不注意把电容压平 否则一般的顾客都能看出来电容鼓

哈哈,同道中人!

网友:
哈哈,小K四了呀~!简单。

网友:
常见故障

网友:
虽然楼主的帖子,我实在看不上眼,不过那个当着客户面的处理方法,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