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问题

楼主(2012-09-18):
装系统时出现这样的提示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把C盘d盘格式化一下在式。。你是用光盘装的话。盘和光驱有一定原因。。用U盘好一点

网友A:
楼主的屏好像有问题! 楼主可以先重新分区,换GHO镜像,换GHOST版本

网友:
这个  我遇见过 。,这种情况的话建议从新换版本 或者分区

网友:
也许重试一次就好了,我遇见过。

网友B:
换盘就好了,多大点事

网友:
楼主是用U盘装的系统吧  这种问题 我遇到过好多  有两种情况 1.镜像文件出问题了。 2.硬盘分区表出错。

网友C:
这问题呀,有时根硬盘和镜像都有关关系,,,格试一下也许就好了,以前有好多次都这样儿,,

网友D:
图片有点小,看不清,但一般GHOST常遇到错误就是分区的问题,其实格式化要安装的分区就好了。

网友:
7楼正解 GHOST版本出现的几率小

网友E:
和分区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分得不对吗?

网友F:
重做下就一般都可以G上系统

网友:
其实是PE版本的问题,我用光盘的PE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做下就一般都可以G上系统

PE版本换了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分区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分得不对吗?

我这个是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有点小,看不清,但一般GHOST常遇到错误就是分区的问题,其实格式化要安装的分区就好了。

我把PE换了就ghost上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呀,有时根硬盘和镜像都有关关系,,,格试一下也许就好了,以前有好多次都这样儿,,

我这个就是换个P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盘就好了,多大点事

老板啊,自己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屏好像有问题! 楼主可以先重新分区,换GHO镜像,换GHOST版本

真细心啊,其实那是电视机来的,换PE搞定

网友:
分区重新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