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cq40 通病

楼主(2012-09-18):
     同行拿来cq40 la-4112p 修得太多了基本就是通病解决问题,原来是键盘触摸板不能用突然黑屏,再也开不起来。板子动了北桥,显卡,上稳压电源待机0.005,待机下示波器量bios 1脚有连续下拉2,5,6脚波形都正常,说明cpu南北桥ecbios通信基本没问题,能开机电流到1.7掉到0.65 隔5秒跳回1.24,灯闪一下cpu肯定翘了,同行也说是坏了"md"不早说,上好cpu发现电流没有隔5秒回跳,这次电流到了1.9马上回调1.56,4灯闪,显卡问题。显卡是换过的而且是新的,同行bga技术不错,重点查显卡相关电路,常规的“仙人”都查过了,如图 refd1.6v refs0.2 ,量r1077 r1082上级+1.8vs电压正常毫无疑问分压电阻不行了,懒得测量直接换掉4个,开机电流还是回调1.56,明显显卡没工作,示波器测量如图 波形均好,经验感觉显卡好像少了复位。由于该系列散热差故怀疑是不是显卡下bga掉点断线了拆下显卡,发现没掉点,看了焊盘几秒总感觉怪怪的,拿起放大镜仔细的看所有焊盘,一个个的看下去,终于发现有2个点有点异样,暗灰的不上锡,元凶浮出水面,不用放大镜还真看不出,看图纸一看果不其然,二个点为ag25如图 aa4如图 ,用烙铁拖了几遍才把锡上去,剩下丢给徒弟。bga好后徒弟说发现北桥几个短路,如图 ,还以为做坏板子了。其实这个cq系列有些是北桥有几个电容短路这个是正常的只要不超过5个,接液晶屏亮机,进系统发现键盘qwe 左右方向键都不能动,这个简单直接量jp33对地阻值,希望量出来有开路,发现还心有灵犀,如图 开路和ec61脚,直接飞线,好的阻值如图 触摸板补焊jp37 2-3脚进系统装上xxx测试软件一看cpu温度60 显卡51 键盘所有字打一遍。没啥问题。交付使用。如图
     这机器其实上家修得差不多了只是细节没抓到位。

这个斑竹倒是第一次见。。。上家这么粗心也叫bga过关?其实搞维修心细很重要!脑子也要活,修电脑有时跟尼玛破案似的!没有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
对能修好二手板子的高手表示佩服!

网友:
AMD独显的好像除了CPU 就是显卡 北桥都很少坏 集成北桥比CPU爱坏

恰恰相反,AMD独显的显卡没北桥那么容易坏

网友:
高手

贰修哥 -5 严禁灌水
我是个小兵、 -5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太幸运了,最起码上家没修好也没动手脚,像这们这边修的二修面,今天就碰到一个,G98的显卡给换了个G86的显卡上去,字还给搞掉了,要不是在网上查了下,还真不知道他给换了呢,定了个显卡,但愿明天做上去能好,

网友:
估计你那板子基本没有戏,

网友:
主板焊盘不粘锡了,像灰色状,用烙铁能拖上去吗?

初来匝道,求关照
刮开是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用锋利的刀片稍微刮一下,刮亮了上锡。
只要不是掉点,完全可以!

网友:
向楼主看齐,厉害呀!

网友:
刚修好一台 也是四灯闪显卡问题 CPU也瓜了

网友:
向你看齐···

网友:
二修机有时其实也好修,但前题是必须要好懂点基础的,不然二修机,修起来真要命,

网友:
测复位信号不正常的时候打一下阻值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自己也是新手但是 还是不懂得怎么查电路。

网友:
楼主好维修经验,赞一个!
维修有思路是关键啊。

网友:
CQ40的通病啊!AMD的发热量高,显卡CPU最容易坏了!

网友:
讲的很清楚 看的很明白  感觉楼主好强

网友:
认为故障啊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个这样的额

网友:
LZ技术杠杠的。、、

网友:
好厉害啊,都带徒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