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910GLE-L掉电的维修兼换内存槽

楼主(2012-09-18):
今天闲来无事,从料板堆里捡一板来修,此板电容被人换了五六个,内存槽有二处烧伤

量了一下无短路,上CPU内存正常跑码,唉?捡宝了?还没有等我的笑容消失,竟然掉电了。我查。拨去电源,细细的查,发现内存槽边上一个电容有些微胀,看来原来修的人没有把电容换完,找一个换上,再试,故障修复。这板上标的是910G,上一代的内存条,只有二个槽,现在已经有一个坏了,一代的条子没有太大的,一个槽子是不够用的,为了让这板能最大限度的利用起来我决定给他换一下内存槽。
上我的利器,锡炉。好多朋友遇到换接口,槽子等都头大,有个就方便了。

加温到265度,把主板的沾锡的部位涂上焊膏,轻松取下,因为取时要双手操作,没有拍照了。

再找一料板,取下其内存槽。

换上去的过程和取下的过程是一样的,注意不要把自己烫伤了。这样就好了。

上内存测试。

网友:
有锡炉很方便,,,,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用光波炉和一个架子也可以换,已经试过了.

网友:
真想也有一个焊锡炉

网友A:
这东西是个电老虎,特别在融锡的时候,建议多准备几块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是个电老虎,特别在融锡的时候,建议多准备几块一起换

是呢,平时不用,也就是换接口,插槽类的才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