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航400的新电源有待机5V短接无输出故障

楼主(2012-09-18):
手里有一台鑫航400P的全新电源,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发现只有绿线有5V短接后无电压输出的问题,开壳检查发现开关管有一个13009损坏,更换后故障不变,此电源内的控制集成电路比较特别 型号是SDC 2321(16脚,像KA7500一样的外型)请问大家谁有这个芯片的资料或者检修方法请告诉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没见过这个芯片,看看各脚的功能,跑跑线路,把看看驱动线路有没有电压输出,细心查找,先排除已知电路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
查到各脚功能才能动手!

网友:
检查下这个的IC的各脚电压

网友:
待机5V有没,16脚的芯片功能应该和494差不多,个别脚可能不同,你测下电压看看,接灯泡。这芯片资料基本没有出现过

网友:
待机5V正常,测量绿经有4点几伏电压,短接绿线路黑地电压下降为0,拿掉短接线电压马上变回形针点几,无输出

网友:
画一下这个芯片的各脚都接了哪些元件,以便对照是不是与494或7500功能相同.

网友:
这个芯片外围只有一个A1015和两个TL431 很是奇怪,与KA7500 这样的芯片功能大大不同,在网上也找不到此芯片的资料,连卖的都没有

网友:
是不是前级还有坏的

网友:
应该是13009边上有个电阻坏了,一般这个电阻都会坏,好像是几欧的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