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插电保护

楼主(2012-09-18):
X201I  插电 0.03A 掉电0.00A ,先看通病R415 本来100欧 变成无穷大 心中暗喜,立刻换了一个 30欧的上去。上电NND还是一样,量-pwrshutdown 瞬间有出来一下就没了。 D74 瞬间没有升压起来。想想问题应该出现这里。量得 D74 和R415 上面的那个电容都短路了。从料板上面找到这两个元件 装上来 亮机

网友:
楼主上点图呀,学习一下

网友:
图文并茂多好啊  这样写看着没意思 怪不得没有人评论呢

网友:
楼主,提醒你一个哦,R15电阻上是标的100.其实是10欧的。不是100欧的。OK?

网友:
一般情况TB 也会挂掉吧,碰到过几台都换完电容 ,二极管后换TB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