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钻1.3版电源有5VSB,绿线4.6V,短接无电压输出风扇不转。

楼主(2012-09-18):
航嘉冷钻1.3版电源(PCB板号:HK328-51AP)辅助电源正常有+5VSB 绿线4.6V。
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无主电压输出。主芯片为常见的KA7500B+LM339N组合。
主电源开关管13009和辅助电源开关管J5027拆下检测正常,周边的快恢复二极管测了也没问题。
LM339和7500B都更换过。还是不行。输出部分两个10V2200UF电解电容鼓起更换掉,还是不行。
此图是用坛子里相同图片截图下来的,黑线边上一个电阻色环被烧没了,第一环是棕,四环是金色,中间两环没了看不见,实测阻值为8欧,怀疑此电阻有问题,不知阻值是多少?哪位大哥告知一下。
7500B的待机电压  8.11脚2.2V  ,12脚15.5V,13.14.15脚4.6V,4脚3.9V。电压值是否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2-9-23 15:27):
今天么事再拆出来测一下电压,7500短接黑绿线前的电压:4脚3.45v ;8脚2.16V;11脚2.07V;12脚16.05V;13.14.15脚4.9V。。。
短接黑绿线后开始嘶嘶声音了,似乎是变压器出来的声音咯

补充内容 (2012-9-23 15:30):
短接后4脚电压0V,12脚电压18.2V。。。。。是不是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2-9-23 15:34):
短接后8脚电压降到1.98V,11脚降到0V

补充内容 (2012-9-23 16:01):
短接7500四脚倒地,能启动,不敢短接太久,碰一下风扇就转一下。

补充内容 (2012-9-23 16:02):
娘的这个电源有时候短接黑绿线有嘶嘶声,有时候又没有。

补充内容 (2012-9-23 17:22):
短接7500四脚到地能启动,换339,还是老样子 下面的铁片电阻什么的量了也没啥问题。。。不知查什么了

网友:
我也是上个月把这个型号的电源弄坏了,现在还没有修好呢!

网友A:
KA7500引脚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我遇到过 开关管13009有一只bc与be阻值大100多  不正常, 换了一个就正常了,你说开关管正常 那你测下两只推动管是否正常

网友:
从整流 滤波 开始往下查 检查电容有问题么,顺藤摸瓜绿色线网上找,本人也曾经因为电源郁闷过,从死里拽回来的电源修好啦,就在后来感兴趣,趁着好用测量过个脚电压数值,准备记载的时候,悲剧出现了表笔碰了光藕。只听电源一瞬间乒乓,冒烟。。。结束啊

网友B:
  最后还要说维修不但要细心 还要小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A7500引脚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我遇到过 开关管13009有一只bc与be阻值大100多  不正常, 换了一个就正常了, ...

推动管也拆下来测过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还要说维修不但要细心 还要小心啊、

高低压电容都OK了,整流桥堆也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低压电容都OK了,整流桥堆也是OK的。

搞电源是得小心,以前不懂接灯泡之前被炸过几次,现在还有点心慌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推动管也拆下来测过是好的

5VSB KA7500都正常 没电压出来  就出在推动管 推动变压器  开关管 主变压器 及电路涉及的电阻 二极管  楼主仔细测下  可以在百度下载图纸  看着图纸修

网友:
电源一般不修,,,,换个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VSB KA7500都正常 没电压出来  就出在推动管 推动变压器  开关管 主变压器 及电路涉及的电阻 二极管  楼 ...

现在是差一个那个掉了色环的电阻不知道阻值,不知是不是这电阻短路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差一个那个掉了色环的电阻不知道阻值,不知是不是这电阻短路引起的。

发给你个图纸你看看电阻是多少?这个和你的差不多 TL494+LM339

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给你个图纸你看看电阻是多少?这个和你的差不多 TL494+LM339

多谢宁静兄

网友:
呵呵 以后共同学习

网友:
头大头大,扔一边先去。。。。。

网友D:
你说的电阻是一欧的开关管基极电阻,启动开关管的,找两个一欧的电阻换上,另外一个可能也烧了,换 上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电阻是一欧的开关管基极电阻,启动开关管的,找两个一欧的电阻换上,另外一个可能也烧了,换 上就好了 ...

不是一欧的,是并在红5V上的一个电阻,只有一个,此电源高压电容下没有均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欧的,是并在红5V上的一个电阻,只有一个,此电源高压电容下没有均压电阻。

开关管下只有一个1欧的电阻,没有两个。

网友:
8  11脚的电压有点高了,像是没输出一样,正常空载应该是2V,带载会再低一些,有示波器最好打下8  11脚的波形

网友:
楼主的电源待机电压是正常的.把开机之后的电压数据报上来,看看哪个脚的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