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 1.0的主板一直跑到c1重启

楼主(2012-09-18):
V星给惠普代工的ms-7525 ver:1.0的主板,跑码68 d7,再到c1 00,就重启了,不过要等个3秒左右就开始跑,又到c1时,又重启,每次都这样,就是过不去,开始以为是bios,刷了一个,还是一样,然后换了内存,加焊了北桥,换了io,还是一样,给位大侠,给点意见啊。

网友:
不过内存,查一下内存外围电路,如果正常 重植北桥。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兄弟我的板跟你的差不多,25块地滩买来的开始是不触发,直接换了IO然后直接换C1,查了内存工作条件都没问题,先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又加焊北桥还是跟C1,问我一个朋友他说我用的是单核CPU所以不跑内存,目前手里没有双核CPU.哎!!!

单核的会这样的

网友:
工作条件都正常,供电有1.82v,spd有3.3v119和120脚都有3.3v,1脚有0.9v,cpu单核不出cpu供电,双核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似乎缺东西的感觉,这个机子IO参与出发吗?

网友:
该做的都做了,就只有CPU座子没做了,呵呵

网友:
查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A:
要用e系列和667  800 的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e系列和667  800 的条子

条子换了几个了,都一样,感觉不是条子的问题,上不上都会重启

网友:
是不是有东西短路有冲突

网友:
把内存供电的6.3v1000的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如果内存的条件都满足。就做北桥吧。。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又没修好,顾客拿走了,谢谢各位。

网友:
下一次努力

网友:
做做北桥试试,估计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个CPU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