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227电源通病

楼主(2012-09-18):
一个网吧都用的这个型号,电源板经常会烧,故障一样。通病,指示灯不亮检查,保险烧,300V滤波电容鼓包,电源管击穿,0.43电阻短路,LD7575PS坏,
          限流反馈电阻1K坏,驱动端出来电阻10欧姆坏,221电阻并联的2极管短路,更换这些基本OK。
今天偶而出现空载加电,变压器“的的”声音,电压有,更换5V滤波电容(没鼓包)OK。
次级电容一般都有鼓包,还有个高压板电容也鼓包。建议次级电容都换一遍。

网友:
我倒觉得   基本上都坏完了 坏这些件的成本 还不如直接换班呢

网友:
正好是一个变压器电源模块啊,坏那么多了,直接换掉了,才10多元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呀!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比较值 原件也不便宜

网友:
这样的直接换电源板了

网友:
这电源用料不行

网友:
坏那么多不如搞的新的去

网友:
还是修出来有成就感而且还学习到了东西

网友:
能修就修,如果实在修不好,那再考虑更换,必竟我们是以维修为主,压低成本才能赚钱

网友:
就是修好了,你打算和顾客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