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个V3000难修的问题

楼主(2012-09-18):
      今天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台HP V3000本,拿来时是不通电,插可调电源没有跳变,拆机,发现EC边有些进水的地方,那只有先来个洗刷刷了,完事放烤箱,一个小时左右拿出来修机。
       发现一个芯片的脚已经断了(具体型号不记得了),接上后可以通电了,电流也正常了,接外接可以开机了。现在的问题来了,接上硬盘进不了系统,用U盘进PE也不行,裸板测试一样。此机是965独显。南桥今天回焊了下还是一样。
       这种现像是否跟显卡有关,因为显卡一直没有动过,所以不想在没有判断清楚前就做显卡。怕不是它的问题做了后反倒不稳定了。
        想知道还有些什么地方会导致进不了系统,在滚条那里一直滚就是不进去。

网友:
声卡,网卡,有关南桥外设的排查一下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硬盘已经折掉,进PE也是一样

网友:
现在把声卡、网卡拆掉还是一样,南桥重做,显卡也重做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