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梅捷主板老是烧1117什么原因

楼主(2012-09-18):
今天修到一块梅捷AMN6P1,,,,,,,,,,,AM2平台主板老是烧1117求解

网友:
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查一下是不是网卡引起的故障

网友:
待机的芯片中有问题吧。一般,南桥,IO,网卡等。。

网友:
1117  3.3V有短路的  南桥 网卡 IO 查吧

网友:
你说的是1117发烫吧。。。。。我晕

网友:
先查下1117输出端有没有短路,很大可能是1117后级有短路。4#已有说可能是哪些元件损坏

网友:
1117后级有短路,查网卡,南桥 ,IO

网友:
后级短路,打下输出脚阻值

网友:
查下1117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