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装WIN7卡LOGO

楼主(2012-09-18):
今天接到一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428过来修,说系统卡,就用MHDD扫了下硬盘坏道,有问题,就叫客户换了个新的,结果问题来了,新硬盘装XP没事,能顺利引导进系统,装WIN7就不行,深装跟克隆安装都是卡LOGO没反应,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小弟的判断可能是BIOS造成的,后面装XP给客户拿机子走人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自己的系统不行吧

网友:
这么怪? 什么情况求解

网友:
我的WIN7在很多台笔记本跟台式机装过,没问题,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两种都试过了IDE AHCI,没用。求教

网友:
硬盘  系统  BIOS

网友:
会不会是分区不行呀

网友:
你这个还是win7系统本身原因有些鸟机一定不能ghost,老老实实安装系统

网友:
我也怀疑过分区,所以用硬盘精灵跟一键4个区那种也不行,他就很奇怪,XP能引导,WIN7就不行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不动了,等了很久都没反应

网友:
我刚修了一个联想的  也是这样 是内存的原因

网友(2014-07-28):
期待答案的出现

网友:
机器都拿走了,那就没办法验证了,这种只能是做各种尝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