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接口处的几个信号求助

楼主(2012-09-18):
截图为纬创代工的板子,板号:10267-1 ,I系列的机器,屏接口处有几个信号弄不明白是什么信号,特发个贴子求助一下大家。如图:6、7两脚的信号DBC_EN_C、BLON_OUT_C来自EC;8脚的LCD_BRIGHTNESS信号来自PCH,请知道的朋友给解释一下这几个是什么信号,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DBC_EN_CBLON_OUT_C应该是高压开启信号,LCD_BRIGHTNESS是屏的亮度调节信号!

USB CAMERA 攝像頭

网友(2024-03-17):
先说什么问题,然后告诉你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