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求高手

楼主(2012-09-18):
我遇到一块昂达N78S主板故障现象是:启动3秒(代码能跑到 60 或50)立即又掉电重启,要是给BIOS复位,又可以正常启动一次,从启的话又是故障依然,请帮忙分析下故障点在哪里

网友:
楼主的给bios复位是短接主板复位针脚吧!这样可以开机的话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给BIOS放电(电池放电)

楼主查看rtc电路有没问题,南桥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查看rtc电路有没问题,南桥坏的几率很大!

这块主板的南北桥和时钟都是集成在一块芯片的,如果是桥的问题,为什么BIOS复位后电脑可以正常呢

网友:
南桥挂的几率很大,放电后可以,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南桥挂了,换个准好

网友:
桥虚了 单桥容易虚,加焊下桥试下